[求助] 为什么高频(13.56MHZ)RFID不采用电荷泵整流?

楼主(2013-01-23):
如题。
最近看论文说高/低频一般用桥式整流而超高频一般采用电荷泵整流。为什么?
我想知道电荷泵整流用在高频上的主要缺点是什么?
还有一个疑问是超高频有没有谐振电路?

网友A(2013-03-07):
高频识别距离比较短,天线接收的载波幅度够大,UHF在距离很远的地方,载波幅度很小,一般在300mv左右,所以一个需要,一个不需要。电荷泵效率太低,会浪费大部分能量。UHF芯片外围电路,需要做个匹配网络,以得到最大能量

网友(2013-05-26):
有道理!现在13.56MHz大家都在玩active rectifier/doubler

网友(2013-08-17):
正在学习UHF,同进步!

网友:
高频射频识别有两个方向:智能卡(ISO14443)和标签(ISO15693、ISO18000-3 M3),智能卡芯片工作需要的能量大,要满足处理器(32位RISC)、安全协处理器(RSA\AES\ECC等)、随机数源、存储器(SRAM\EEPROM\ROM等,上百KByte)(峰值功耗在几十个mW),工作场强大(1.5~7.5A/m,可以低至0.8~0.9A/m来保障1.5A/m性能),近距离,天线输入端的电压幅度大,比如6~12Vpp,因此使用二极管接法的MOST整流器;标签工作场强要低一些,0.5~5A/m,为了保障0.5A/m,设计上要保障0.08A/m或者更低,为了抗冲突,要做13.56MHz带外调谐,整个芯片的功耗在几十个uW,因此天线两端的信号弱。这两种芯片设计的整流桥应该有所区分,当然未来能自适应将智能卡、标签的空口合二为一,也未必可知:远程解决识别,仅程解决安全。

网友:
求大神解释

网友:
高频的天线输入端,通常将MOST接成PN结(注意不是二极管,二极管的相关参数有严格的数量定义)的方式,参考全桥整流桥实现交流信号整流;超高频呢,更多是采用电荷升压(Dickson)的方式得到芯片工作的直流电源,在这里面MOST基本也是PN结的接法。高频的整流桥的变化之一是将NMOST接成开关管。有关全桥整流二极管,参考电路技术的有关内容;有关电荷泵,参看电子电路的相关内容。

网友:
高频的天线输入端,通常将MOST接成PN结(注意不是二极管,二极管的相关参数有严格的数量定义)的方式,参考全桥整流桥实现交流信号整流;超高频呢,更多是采用电荷升压(Dickson)的方式得到芯片工作的直流电源,在这里面MOST基本也是PN结的接法。高频的整流桥的变化之一是将NMOST接成开关管。有关全桥整流二极管,参考电路技术的有关内容;有关电荷泵,参看电子电路的相关内容。

=>   rfid 高频的天线输入 电压 多低 ?
if input  小於  0.4v , smal mos Vth , 那电荷泵 該如何做?

网友(2013-09-25):
正在学习RF中,谢谢分享

网友(2024-01-03):
看看如此熟悉,原来10年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识别距离比较短,天线接收的载波幅度够大,UHF在距离很远的地方,载波幅度很小,一般在300mv左右,所以 ...

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