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中 初始态的设置

楼主(2013-01-23):
VerilogA中 关于初始态语句 initial_step的语法设置 应该在什么文件中进行呢?

网友:
.va程序中可以初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说 在.va文件中可以直接写 inital_step语句的定义语句?inital_step(analysis_list)

网友(2019-03-13):
这个初始化是什么意思呢,是要赋值变量初始值吗

网友:
initial直接写在analog 块里就可以了
直接翻番Cadence自带的Verilog-A库就知道该怎么用了
例子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begin
     ...
  end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