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反向高手进来看看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3-01-23):
(图片)

楼主:
如果是二极管,两竖条的颜色应该不同吧?
我看是npn,两个竖条是n, 周围衬底是p.
不知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看Metal,哪个是VDD,那个是VSS,那么是npn或者pnp很容易分辨出来

楼主:
有两个这样的管子,一个管子一端接VDD,另一个管子的一端接VSS

网友:
这个管子不可能就1端把,另一端接内部电路了?

楼主:
如果是npn就是这种连接,有人见过这种ESD吗?

网友:
应该不是上面上面的图的这种结构。

网友:
飘过而已。

网友:
我也搞不懂那个正确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两极的照片颜色应该不同对吗?这里基本相同(P+ n+颜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c和e分不清,也可能是8#中的管子c和e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讲一下,为什么是NPN吗?8#的esd结构能行吗?

网友:
两个二极管串联,正端接到一起

网友:
这么大的管子,又接VDD,VSS,估计是ESD保护

网友:
有没可能是 SCR做ESD用 ?

网友:
gg nmos  esd用

网友:
如果是一边接VDD一边接VSS,那么肯定是用在ESD里的。
可能是DIODE(也可能是bipolar当DIODE用),实现VDD和VSS之间的CLAMP。

网友:
ESD为正解

网友(2013-06-16):
不太像是esd啊

网友(2015-04-08):
这东西貌似是个J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