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DRC和LVS的问题

楼主(2013-01-23):
仿真DRC 时电容老是出现这个问题。用的是mmc电容,出错the minimum overlap of M1 ground plate to LSM(M3) is 10um,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在做lvs时layout的报告文件中的mos管名字怎么和版图中的不一样,在画版图时,我是按照原理图来画的版图,为什么它的连线总是出现叉号,我对着原理图看连线是没有错误的,求指点。

截图

截图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截图

网友:
连线的叉号是mark吧,可以去掉的,如果你的layout器件是直接从schematic提取的,比如电阻,电阻两端名字是不一样的,但在连接版图时是可以无视的,但还是可以出现叉号这个mark,这是可以无视的,可以de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