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QuartusII中找不到EPCS4的驱动

楼主(2013-01-23):
求助啊,今天完成了一个设计,想下到EPCS4中,结果却弹出如下警告
cannot add target device EPCS4 to device chain when in current programming mode

没办法下载.pof文件啊...我不想每次上电都要重新下载一次啊...求高人解决。
我的版本是9.1SP2,系统是win7 64位

网友:
JTAG链上有EPCS4这个器件吗?
有的话就可以下载的,不需要什么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是设置得问题,没设置对。在下载模式那没选择AS模式
    麻烦把帖子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