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电源地无法连接到Pad icc

楼主(2013-01-23):
PLL内部电源名字为DVDD12,我设置的net name为PLL_DVDDPLL的DVDD12应该连接到对应的电源pad上,pad内部net名为SVDD1CAP

我的理解是先在PLL四周打上PLL_DVDD电源环,route_type为P/G Macro/IO  Pin Conn
先逻辑连接: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PLL_DVDD -power_pin DVDD12 -reconnect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PLL_DVDD -power_pin SVDD1CAP -reconnect
再preroute:
preroute_instances -cells inst_clkgen/inst_PLL -nets {PLL_DVDD}
其实即使preroute_instances不指定cell和net名,应该都可以连接吧?

现在连接不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求指教!谢谢!

楼主:
补充:
icc_shell>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PLL_DVDD -power_pin DVDD12 -reconnect
Information: connected 1 power ports and 0 ground ports
所以逻辑关系应该是成立的。

之前看PLL.lib里面对于PLL_DVDD的定义是inout 听别人说整个PLL_DVDD的定义都删了,但是不管删不删,以上的做法都行不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PLL_DVDD -power_pin DVDD12 -reconnect"
还需要指定-cells {XXX}吧
    能把不能连接的错误或警告信息发一下吗?你这样说无法分析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一般都是用GUI的,选中PLL,在Preroute Instances对话框中选择Specified instances也是连不起来。所以会选中其他的,在Preroute Instances对话框中选择All except specified instances,这样就可以连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而我也不知道,期待有人可以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PLL_DVDD -power_pin DVDD12 -reconnect"
还需要指定-cells {XXX}吧
    能把不能连接的错误或警告信息发一下吗?你这样说无法分析啊

icc_shell>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PLL_DVDD -power_pin DVDD12 -reconnect -cells inst_clkgen/inst_PLL
Information: connected 1 power ports and 0 ground ports
这个结果和不加-cells是一致的。

preroute_instances -cells inst_clkgen/inst_PLL -nets {PLL_DVDD PLL_AVDD PLL_AVSS PLL_DVSS}之后,
warning很多,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2094.005, 6163.790) (2114.005, 6518.235)) (Net: VDD)(wire on layer: M4 [64])

类似于这种,但是会把所有的macro都报一遍。。
没有error 但是也连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GUI的,选中PLL,在Preroute Instances对话框中选择Specified instances也是连不起来。所以会选中其他的,在Preroute Instances对话框中选择All except specified instances,这样就可以连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而我也不知道,期待有人可以解答!”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我先选中一个别的macro 然后选择All except specified instances是吧?

    试了一下 还是不行。我甚至都设置了specified nets也是没办法链接

[3142] inst_clkgen/inst_PLL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6277.925, 5587.380) (6379.500, 5711.550)) (Net: PLL_DVDD)(wire on layer: M3 [63])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好吧。那我也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2094.005, 6163.790) (2114.005, 6518.235)) (Net: VDD)(wire on layer: M4 [64])
说的很清楚,因为下面这个pin导致无法连接,检查这个pin是不是因为DRC、配线layer等原因
无法连接上
这种warning怎么能无视它的存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这个warning是在preroute_instance里面截的 因为报了很多,这个应该是某一条VDD的preroute无法进行。   我只是想说明是这种格式的错误。
   粗心了。
   如果单做pll的preroute的话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6277.925, 5587.380) (6379.500, 5711.550)) (Net: PLL_DVDD)(wire on layer: M3 [63])

在坐标所表示的区域内没有阻塞或者由于DRC无法连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没看到你的waring信息,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听说是优化的问题,其实可以不用太在意。如果不放心,可以手动添加。
菜鸟愚见,期待高人指教,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优化问题?不太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只是别人这么说。我猜测不是没有连接,只是在不同金属层连的。工具自动连接所以即便是同一个脚本可能结果也不同。但是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也想知道准确的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同金属么?我的pll的M2和M3出Pin 对应的我做的环也是这俩层次 目测都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那你先运行脚本连连看。
期待解决!

网友:
看看你的netlist 里面PLL的power pin的net是什么 . 这个问题应该就是net名不对应造成的。

如果netlist中有定义net name  .

1.那么你的连接的名字也要和他一样.
2. 如果你想用自己的net名. 你需要将它定义的net name从netlist中删除 并且在power pin的后面定义上你所想要的net  name

网友:
楼主,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几天软件问题。。一直没做 并且debug了别的几个问题 到现在也没能验证楼上回答的可能性。等结果出来了肯定会上来汇报~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好的,非常感谢您!
可能跟macro的位置有关,您可以看看这个PLL的pin,尽量不要让有pin的那边放在靠近core边缘的地方。个人意见,期待您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客气了 我争取明天试试 routing short太多 一直在debug 所以一直在做之前几步的流程 加上软件无故shutdown 实在是没办法试楼上那位兄台的建议 不过赶脚很有可能 确实在网表里木有对应的net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要添加 我一直以为是工具自动的。。

网友(2014-01-21):
回复 楼主:

   我运行derive_pg_connection的时候提示都连上了在layout里面选中cell的电源地pin看properties,里面显示也连上了
那我运行preroute_instance还是提示这个warning是什么意思呢
基本是电源IO PAD以及几个IP
信号IO pad是连上了的

求解啊

网友(2016-03-31):
回复 楼主:

    不知楼主解决了您这个问题了吗?小弟目前用SMIC65nm工艺库进行设计 也设计到了PLL。目前看了下文档,发现AVDD AVSS DVDD DVSS需要连接不同的pad。 A应该是模拟的  D应该是数字的吧。我目前也是模拟的PAD和PLL的AVDD AVSS连接不上。新手第一次做PLL 求赐教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问题最后是手工解决的 可能是工具的bug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您是在ICC中手动加的呢? 还是在virtuoso中手动加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ICC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