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ssura进行LVS检查错误未能解决,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3-01-23):
我是位版图新手,在用Assura进行LVS检查时出现由附图中所给出的错误,麻烦各位帮忙看看,十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下,各位同行,麻烦都帮偶看看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啦·····

网友:
估计大家用calibre的居多,用assure的比较少。
也请分享您的经验。
http://bbs.eetop.cn/thread-319075-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个版图新手,这问题是出在Binding文件上。问题是解决了,但具体什么情况我也说不上来,请见谅!

网友(2013-04-08):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是刚刚开始做版图,DRC没错,做LVS时也出现和你一模一样的错误,能不能麻烦指导一下应该怎么设置呢?看你说是binding文件的问题?

网友(2014-04-02):
同求解决办法,应该怎么修改binding呢?

网友(2014-09-13):
回复 楼主:

      涨涨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