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RAM上电复位值

楼主(2013-01-23):
求助,由于要节省面积,使用SRAM存储体做数据SFR,上电复位后不进行任何操作读到的对应SFR复位值不是0也不是全1,不同地址读出来的值是不同的。
请问SRAM的存储空间中上电复位后的值是一个随机的数值吗?谢谢!!!!!

网友:
如果是FPGA内部SRAM,可以定义初始值,外部SRAM芯片,上电后是随机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今天测了好几块芯片~~~都是随机数~~~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上来问问确认下~~~

网友(2016-04-06):
回复 楼主:

能否加个QQ:1025254705,我最近需要读上电复位值,但是不知道怎么读,我要的就是上电不确定的随机值

网友(2017-05-31):
回复 楼主:
你好,麻烦问一下你是怎么测的上电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电后什么都不做直接读取ram值

网友(2017-10-29):
应该是不定的随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