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如何用GDS在Milkyway中产生FRAM

楼主(2013-01-23):
我在Milkyway中导入GDS得到了CEL ,然后Cell Library>Mark cell type为marco,然后Cell > Make Macro Abstract,但是在Make Macro 的对话框里填Extract Pin by Text时选择 Identify Macro Pin by Text,根据.tf文件填写Metal Text,但是Poly Text不知道怎么填就没有填,结果得到的FRAM在ICC里面看到的Poly是整片的,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处理?
还有这样得到的FRAM 中port的信息只有名称,没有direction和type。不知道该怎么弄?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POLY那样应该没关系。
    Pin的type和direction需要user自己定义,例如:
dbSetCellPortTypes "AFE" "*" '(
("DVDD" "POWER" )
("DVSS" "GROUND" )
) #t

如此把电源pin定义一下。
然后用dbDumpGPortTable "libname" "porttype.rpt" ,检查一下定义是否成功

网友:
MEtal text 不应该根据.tf的定义来,而应该根据the pin text layer in the gds. for example, the metal1 layer number is 10, and pin text data type is 20, you should put 10:20 for metal pin by text, and so on. you should have no pin directly on Poly.

After abstract, you need load .db, and turn on "overwrite the port direction", then the ports direction will be same as defined in .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但是实在是不太懂您说的,能不能用中文说的详细点?
还有怎么看gds?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
我用dbSetCellPortTypes 定义了之后,返回的是Error:extra character after close-quote。
然后用dbDumpGPortTable检查返回的是Global port table dump faile for library latch。
在ICC里面也是看不到port的信息。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载一个gds viewer(比如klayout), 或者自己用perl写一个viewer

通过读取.db 或.lib来定义port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的解答!
嗯,第一目前还没有.lib文件,也请教一下,对于模拟模块怎么产生这个.lib文件?谢谢谢谢!
     第二怎么读入这个.lib文件?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更基础一点,推荐看:Milkyway Environment Data Preparation user Guide

网友:
gds到fram view是milkyway、icc的难点之一, 经常用mw flow的人也会容易找不到解决方法的,

建议用lef吧, read_lef 一站式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帮助!
我看了那个Use Guide,感觉没什么大帮助,呵呵!我再找找其他资料看看。
还有您说的那些命令是在哪里能看到?可否分享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Macro Blockage Extraction in Astro

网友:
回复 楼主:

   动手写一个简单的.lib,或者跟其他人建议的,用lef要没有lef,可以用别的工具生成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下载了您推荐的文章。
现在是可以产生FRAM,就是port的direction和type信息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请问这简单的.lib大致包括哪些内容呢?
非常感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我用cell library>lef in之后得到了CEL和FRAM。但是在ICC里面看到的CEL只有terminal 和电源地,FRAM除了port只有一些矩形的金属线,根本看不出MOS管的样子。但是用GDS得到的CEL可以看明显的单元。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以下分别是FRAM和CEL的附图: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不用lef只用gds能直接生成FRAM吗,有某有大神写过详细步骤??

网友:
回复 网友E:

肯定可以
GDS或者LEF都能分别作成FRAM,做一些混合chip里面的Analog macro
基本上都用GDS做成FRAM;当然如果有LEF更方便,因为GDS转FRAM需要
很多文件、设定

网友(2013-05-28):
    load .db在mw的哪里可以找到命令,大侠么请回复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台port type问题解决没有?我也碰到了。金属大块问题选择preserve all...那个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解决了。用GDS得到CELL之后,再抽FRAM,最后再执行这样的命令(包括你所有pin脚信息):
dbSetCellPortTypes "**库名字" "**cell名字" '(
("pin1" "输入输出类型" )
("pin2" "输入输出类型")
......
("VDD" "输入输出类型" "POWER")
("VSS" "输入输出类型" "GROUND" )
) #f

网友:
回复 楼主:

    O(∩_∩)O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客气!

网友(2013-07-19):
回复 楼主:

    请问如何用GDS抽CEL和FRAM啊?有没有详细的步骤和参考文档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论坛上有很多资料,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我输入命令的地方弄错了。后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11):
虽然看得还是云里雾里的,感谢分享

网友(2013-12-23):
回复 楼主:

   嗯,解决了。用GDS得到CELL之后,再抽FRAM,最后再执行这样的命令(包括你所有pin脚信息):
dbSetCellPortTypes "**库名字" "**cell名字" '(
("pin1" "输入输出类型" )
("pin2" "输入输出类型")
......
("VDD" "输入输出类型" "POWER")
("VSS" "输入输出类型" "GROUND" )
) #f

请问下楼主,如果我的库单元已经生成了,现在要用dbSetCellPortTypes修改里面的pin的属性,要怎么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什么属性啊?

网友:
你的pin信息不对, 所有把 polypin metalpin这些信息填写全,估计你的milkway就可以做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像电源地的属性是signal还是power这样的,对了迷迷糊糊,突然想问,这个改的的是物理库里面的信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J:

您说的是在lef文件里面把信息写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不是定义了信号的输入输出嘛,这不是改物理库啊,是你在创建啊,而且物理库是要跟逻辑库匹配的,不然到时候也会报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 如何用GDS得到CELL之后,再抽FRAM?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gds转成cell的时候 cell type文件和layer file没有啊,工厂也没给  怎么弄呢 ,那么多cell,求楼主解释下下  拜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然后Cell Library>Mark cell type为marco,可是cell name怎么输入呢 那么多

网友(2014-07-14):
回复 网友K:

    open lib ,open cell后再打开这一步default就填好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类似问题,我的gds只包含boungry,出pin的metal层和pin name,按照步骤转frame出来后,没有任何pin的信息,有人帮我解决下没

网友:
请问楼主,我是在load port 文件后 dbSetCellPortType "pll" "PLL_v1" '(
("VDD" "Power" )
("GND" "Ground" )
("VDDH" "Power" )
("VSSH" "Ground" )
("VCCA" "Power" )
("vss!" "Ground" )
) #f 命令后,一直提示最后一行有error。。很疑惑。。

网友:
我觉得2楼回答的是正解, 我就碰到过

网友(2015-03-25):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在milkway环境下,gds转fram的时候如何设置prboundary。目前是定制cell,在转fram的时候发现boundary不在(0,0)的坐标上,始终要手动拉。看了下tf里面好像没有boundary这一层。

网友(2015-12-05):
must first import the physical cells into

网友(2017-08-13):
如何用GDS在Milkyway中产生FRAM

网友(2018-03-16):
感謝分享  大堆   感恩  thx

网友(2018-08-19):
回复 楼主:

   fram?

网友(2019-01-06):
受教了,多谢

网友:
Take a look.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