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4.3 综合奇葩问题

楼主(2013-01-23):
最近做项目 用ISE14.3 一个工程反复综合几次后 会显示资源了利用率大于100%, 然后综合以前没有问题的版本也会显示大于100%, 请问前辈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奇葩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感谢

网友:
默认优化选项不一样

网友:
器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否详细说明一下 比如那部分综合设置影响比较大 但是我前后两次并没有改动综合设置啊~多谢

网友:
面积优先和速度优先,综合结果不一样

网友(2013-03-19):
CLEANUP一下呢?刚开始资源多少,要不就设置资源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