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opamp两端的电压如何加

楼主(2013-01-23):
ahdlib库里面有个理想的opamp,请问该在正负两端加什么电源才能得到反向放大器的特性,即vo=-vi*r2/r2,是只要加vdc吗?还是加别的电源

网友:
把负端通过电阻反馈到输出就是反向放大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电阻怎么加,但是不知道输入端口的电压怎么加。我无论加直流 ,交流还是脉冲电压,输出电压都不是正确的电压值

网友:
这个应该和你输入端加什么电压没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怎么加电压,都得不到正确的输出与输入的关系啊

网友:
楼主好人啊,谢楼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查看一下那个运放的VerilogA的代码,或者改一下他的CDF参数

网友:
你这个是正负电源的加法,如果你是单电源自然就不对。
如果是正负电源,运放负端接0电位,正端接一个电阻接输入,在接一个电阻接反馈,就实现这个公式了

楼主(2013-02-25):
回复 网友C:

    opamp是正负电源的,我opamp分别接+5和-5直流,参考vref接地。输入正端直接接地,负端接vdc直流 电阻 和负反馈电阻,但是无论怎么改输入和两个电阻之间的关系,输出都是-5.4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veriloga的代码,跟何乐年书中的那个双端输出的除了少了一个输出外,其他的思想都是一样的,何乐年书中的运放他接成了积分,但是ahdlib库的单端输出opamp我怎么弄都弄不出来积分,输出始终都是-5.45v的直线

网友(2022-02-26):
你的输出是VOUTP-VOUTN, 那VOUP=0V, VOUTN=VDD, 最后输出不就是-VDD了吗?差分信号本来就是可以到-VDD,VDD之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