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 buck DCDC 轻载 振铃不收敛的问题

楼主(2013-01-23):
请教各位大侠,谁遇到过同步buck DCDC 轻载时振铃不收敛的情况啊,估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
反馈回路补偿正确吗?

网友:
补偿问题

网友:
先去确认所有的corner下是否有振铃现象,如果仿真出振铃现象,原因就好找了

网友:
通常情况下是补偿参数设置问题!呵呵!

网友(2013-07-09):
回复 网友A:
需要如何设置补偿参数啊?有没有比较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
注意补偿电容的选取。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的问题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