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迟滞比较器,如何仿真其增益和-3dB带宽?

楼主(2013-01-23):
迟滞比较器的结构,是allen那本书上的,想请问如何仿真器增益和-3dB的带宽,和放大器一样吗?
如果输入信号是400Mbps的高频信号?使用这种结构可以达到要求吗?

网友(2013-03-08):
增益和带宽是运放的概念,广义上,比较器就是运放,只是不再考虑相位阈度,增益阈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