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微处理器总线指令问题

楼主(2013-01-24):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主处理器和协处理器的问题。假设协处理器通过总线挂接在一个主控微处理器上。我知道一般微处理器都有协处理器指令,可以向协处理器寄存器写数据,或控制传输数据到协处理器上。通过这些指令可以启动协处理器,但是协处理器启动后运行多少周期是不确定的,主处理器怎么知道协处理器运行完成呢。我只知道阻塞型从设备和非阻塞型从设备这两种工作模式,但到底对应到主处理器哪条指令呢??同时主处理器的编译器又是怎么识别这些协处理器指令的(好像是不是主处理器指令都会试下协处理器能执行吗?不确定)。谢谢!小子请教了

网友:
做法有很多的,可以主处理器的译码器把协处理器的指令译码也做了,译码后的东西送到协处理器。
也可以是遇到这样的指令,直接丢给协处理器,协处理器自己译码自己执行。
你说的阻塞和非阻塞,是不是指丢过去后,主处理器是否要等待协处理器此条指令执行完毕再执行。有的会更新处理器状态的指令肯定要等待的,协处理器会返回一个done的信号,然后主处理器接着往下执行。有的不需要等待,丢过去后就不管了。

主处理器的指令和协处理器的指令是不同的指令集,但是是统一编码的,例如ARM和NEON。会根据特定bits识别出是协处理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