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在Abstract中提取antenna信息?

楼主(2013-01-24):
如何在Abstract中提取antenna信息?是不是在antenna tab 中设置什么?或者还有其他设置?
这是Extract Step中antenna对话框,能不能说说这些该怎么选,怎么填?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gate/drain 要设置对~~~
或者勾选use different layer assignmen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的解答!
那gate/drain 的设置是根据什么啊?(ps:电路图和版图都不是我弄的)
选use different layer assignments就不需要设置其他的了吗?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2013-03-07):
我也想知道這個問題的解答。

可否有高手明示, .18 下如何抽 antenna 信息。

感激不盡。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