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免安装candenceIC5141的打开

楼主(2013-01-24):
我有一份免安装版的IC5141,但是我不会打开,不知道license具体要怎样改,除了license不知道还要怎么改环境变量,现在的情况是,输入icfb &,显示command not found。现在急用,求各位帮忙呀,不甚感激!!!

这个就是免安装文件解压后的文件列表

这个就是免安装文件解压后的文件列表

网友:
环境变量不对,找到 .bashrc 或者 .cshrc文件  以及cdsenv文件都要拷贝过去,然后修改里面对应的目录的设置。这个还不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
免安装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详细些吗?文件在哪里?还有具体怎么改?刚刚接触,望指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