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所有模块都被电源线和地线包起来的作用

楼主(2013-01-24):
版图中所有模块都被,很粗的电源线和地线包起来,这样有什么作用?

网友:
=。=走power啊,难道你block不用供电?P/G尽可能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跟没回答一样。

网友:
我觉得没用

网友:
其他只试过用GND包一圈,吸收噪声,防干扰了。没试过用VDD和GND一起包一圈的,用来产生电容?

网友:
不是太清楚LZ要问什么

网友:
LZ截个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类似guardring的作用,防止latchup

网友:
你说的那个模块是不是数字模块呀 如果是那就是用来做隔离的 防止噪声

网友:
电源和地线下面有guarding ring吧
从上面看下去 是电源地线,其实起作用的是ring

网友:
隔离用的

网友:
double ring  一般是为防噪声吧,有的时候是为了撑开距离,例如要撑开latch up rul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