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所有模块都被很粗的电源线和地线包起来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1-24):
版图中所有模块都被,很粗的电源线和地线包起来,这样有什么作用?

楼主:
我使劲顶!!!!我在用力顶!!!

网友:
你不会是说guard ring吧

网友:
楼主应该是说的Guard ring。
隔离,增加抗闩锁能力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guard ring,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guard ring 谢谢回复

网友:
没截图,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time: :kiss: :kiss:
:kiss: :kiss: :time: :time: :kiss: :kiss:
:kiss: :kiss: :time: :time: :kiss: :kiss:
:kiss: :kiss: :time: :time: :kiss: :kiss:
:kiss: :kiss: :time: :time: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为地线和电源线, :time:为内部电路  我觉得这个要是知道原因的话,不用图也明白。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网友:
如果围成里三层外三层的那么原因有很多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It is mainly to do power distribution in the whole chip.

网友:
电源线和地线下面没有有源区吗?有没有contact跟下面连接?你如何判断不是Guard ring的?
最好有图片,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guard ring 我认识,电源和地下面没有接触。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请看模拟集成电路精粹 P545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英文版还是中文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中文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有英文版的怎么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PPT 2427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哪个原因,谢谢回复了

网友:
路过,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
没见过,要不上图看看呗

网友(2013-03-16):
数字模块,还是模拟?如果是数字的,会不会是自动布局布线得到的。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4-01-18):
不晓得这块内部电路是做什么的?还是这些都只是一个大的芯片里某一块。

网友:
不是guard ring是什么?

网友:
应该就是guard ring吧,防止噪声干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正解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是channel stop?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是channel stop?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为了避免漏电和不必要的场开启,需要考虑不同active区域的电位差形成的寄生MESFET或者潜在沟道。一般对于SOC,EEPROM需要围绕Poly或者Metal与外部隔离;对于高压BCD工艺,同类方法隔离高低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沟道阻断啊。谢谢。不是哪个。我那个是用来减小jitter的,提高眼图特性的。是个接口电路。

网友:
接口更需要隔离,也要考虑ESD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回复,哪个东西早就量产了。esd和速度是难点。要过8K的esd

网友:
一年了,还没解决么?
电路多少频率?会不会是屏蔽用的?瞎猜。。。。

网友(2015-07-03):
隔离吧,防止噪声干扰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