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小信号和大信号设计

楼主(2013-01-24):
请问放大器的小信号设计与大信号设计的区别

网友(2013-02-28):
如果是功率放大器,在负载阻抗和线性性方面需要用大信号来考虑,例如Loadpu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信号与小信号具体的区别在哪,设计时需要额外考虑什么,什么情况下称为大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输入信号不改变静态工作点时,应该归为小信号。否则,为大信号

网友:
小信号是为了处理问题简单而提的,它只是在偏置点附近的微小变化;大信号概念往往会说到非线性问题

网友(2013-04-09):
分析方法不同,大信号一般在直流工作下分析,而小信号一般是在AC下分析。

网友:
大信号 :工作偏置,晶体管状态的分析,是大前提;
小信号:微弱信号的放大,是主要的应用方面,在大信号基础上工作,且认为不影响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