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sansen书中的问题

楼主(2013-01-24):
两种补偿第二种好些,因为高阶零点和极点少了,为啥呀?
小弟愚昧,好久都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2013-01-24 11-26-22_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 [Analog Design Essentials

网友:
回复 楼主:

    NMOS管的Gm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的确是这样,次极点会小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馈消失了

网友:
原文没有说左右两个比第二个好;
对于两个ahuja的接法,貌似左边的更好,右边的在信号通路上高频时还是有一定前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没有看出哪里有不同呀?哪位大侠来解释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觉上左边的前馈电流从M1要经过两个共栅管到达Cc,路径上有更多极点因而前馈要比右边的更弱

网友:
个人更喜欢左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