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3中ct的问题

楼主(2013-01-24):
smic13中点O。调出通孔的栏之后。m1可以与GT,AA,SP,SN,NW,SUB连。但是在M1往下打孔,只能连到确定的区域。比如。N注入区,也是有源区。为什么在软件中要将这些区分开来。在用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还是选一个确定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你掉的pdk的CT孔并不是只含CT这一层
比如M1_GT,依次是M1-CT-GT,你可以通过lsw窗口显示或关闭相应的层看一下
所以M1和哪成层相连就用哪层,比如连p15ll的gate,就用M1_GT或M1_GT_SP
按照你的想法其实就是用CT这层在相应的位置自己画一个正方行的孔,这就是一个单独的CT孔
但是这样可能DRC会有问题,比如CT SIZE,或M1 enclose CT的要求不满足等等,一般都是直接按O调出对应的PDK直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再问下PDK,LSW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
process design kit

layer symbol(?)  win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