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0.13um CUP PAD

楼主(2013-01-24):
请教高手TSMC 0.13um CUP PAD如何画?我们选的5Metal 工艺,Metal 5 是thick metal。主要是Metal5、Metal4 、PAD layer如何处理?

网友:
两层Metal做PAD,下面放置器件

网友:
有标准库

网友:
弱弱问下:cup pad形状是圆形的吗

网友:
两层Metal做PAD,下面放置器件 同意這個看法
CUP 係 circuit under pad ㄉ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