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5的GTP_DUAL字边界对齐中的偶对齐?

楼主(2013-01-24):
现在用的XC5VLX330T -1 FF1738,做的是一个光纤通道的项目。
在调试GTP时,选择的字边界对齐(comma align)方式是偶字边界对齐(even byte),但是在板上调试时,如果断开光纤信号后再连接上,会出现奇对齐的情况。
目前,我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但是要修改CORE_GEN生成的代码文件,是用RXELECIDLE和RESETDONE信号相与后给到RXRESET上,对RX端进行复位。
说明一下GTP的TX通过光纤接回到它的RX,也就是环回的...
请问有没有不用修改CORE_GEN生成的代码文件,直接在修改生成选项就能保证信号断开之后再连上时,同样要偶对齐的...

楼主:
求指导啊...

楼主:
群里的大神们,给点指导啊...

网友(2013-07-06):
你好,最近我也在用v5的110t调试rocketio,也遇到了字节错位的问题,请问你光纤时钟速率是多少?这个解决办法很有效吗?后来有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UG196上的解决办法,也就是GTP的用户手册的解决办法。我们现在在项目上就是这么做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自己做个检测,发现是奇对齐的就让GTP重新对齐就好了。RXELECIDLE这个信号在高速情况下是不可靠的。你这样做会导致本来正常链路也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果发现字节错位了怎样才能让字节重新对齐?人为的去编写一个纠错逻辑吗?有没有办法让核自动纠正过来?

网友(2013-10-11):
我之前也做过一个走光钎接口的,GTP数据传输。。。
对于字节错位的问题,是不是和RX端Buffer的复位有关,就是RX端没有完成phase align相位对齐。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生成CORE是选择【lane-to-lane】这个属性,在代码中人为添加,检测RX端是否完成对齐,如果没完成,则对RX端进行依次RXCDRRESET复位,之后循环检测。这个检测在RX端完成复位之后即可进行。。。
对于GTP的问题,希望和打家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