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tex m0 rtl 仿真出错

楼主(2013-01-24):
上电后的程序执行问题,没有插入wait state是对的:

插入了一个wait state,程序执行的地址就不对了:

很奇怪的问题,请有经验的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表述不是很清楚
HADDR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HADDR出错,是复位后第一条指令执行出错。第一个图,从HADDR地址0x0000开始执行程序,HRDATA数据是0x20000,HADDR地址经过2周期(0x0004)后跳到0x14。
第二个图,是访问带等等周期的memory的时序。HADDR地址在0x0004时,由于插入了一个等待周期(黄色光标处),这个地址扩展到3周期,后面跳转的地址又成了0x0000,而不是预期的0x14。HADDR、HRDATA都没有错,但结果是错的。
memory时序是下图中的右图:

像上图一样,DATA N出现在HADDR N的下一个周期,如果插入等待,则延迟一个周期。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在HADDR=0x0004的最后一个周期数据不对。

网友(2014-03-20):
does the  host provide the RTL code of the M0?

网友(2018-02-27):
Does anyone has code?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9-01-27):
启动地址第一个字存放sp寄存器的值,第二个字存放reset handler地址,向量表必须在startup文件中建立正确

网友(2019-06-0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能分享不。

网友(2019-08-27):
弱弱的问一句,怎样从ARM的RTL到SIM的,ARM给的数据又KIT数据,Logic等,现在茫然中,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