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cl 脚本有什么加密方法吗?

楼主(2013-01-24):
请问一下大家,tcl 脚本有什么加密方法吗?

网友:
为啥要加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里面可能包含一些敏感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上有加密功能的python脚本,可以给任意文件加密,解密,你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去搜搜看

网友(2013-03-21):
直接打包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 encrypt 可以吗

网友:
vi编辑器可以加上密码

网友(2013-07-10):
tcl可以编译成字节码。

网友C:
貌似没直接能加密的,只有打包后再加

网友(2014-12-12):
回复 楼主:
这位仁兄,请问你现在知道怎么加密了吗?求分享~

网友D:
附件程序 windows下安装。然后在win的cmd窗口下进入到对应安装的目录的bin下

然后操作:proccomp.exe test.tcl

生成的文件 test.tbc就是你加密的文件. 可以在EDA工具里面直接source

附件程序网盘:http://pan.baidu.com/s/1kTKIj5d 提取密码:s4ux

网友(2015-11-02):
回复 网友D:

   您好,为什么我根据您的说明在cmd窗口操作:proccomp.exe test.tcl时,提示proccomp不是内部命令?

网友(2016-12-25):
直接用encrypt指令就好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好,能说一下详细的加密过程么,我有用TDK加密过,但是在eda工具中source的时候提示版本不对,提示“cant't find package tbcload 1.6”,搞了好几天没搞出来,谢谢

网友:
有加密的方法
你需要先load 一个tcl自带的动态库(libtclcompiler1.5.so),然后使用compile::compiler 命令加密。

网友:
加密之后,需要通过对应版本的解密动态库(libtbcload1.4.so)才能读取加密后的文件内容。

网友F:
或者使用eda工具中的命令加密,encrypt ➕文件名
laker 启动页面cmd栏中直接输入

网友(2019-06-18):
大神,请问怎么解密

网友:
C:\Program Files (x86)\TclPro1.4\win32-ix86\bin>procomp.exe
Usage: startup ?options? path1 ?path2 ...?
  -force        force overwrite; if the output file exists, delete it.
  -help         print this help message.
  -nologo       suppress copyright banner.
  -out name     specifies that the output path is 'name'.  If only one file
                is being compiled, 'name' may specify the complete output file
                name.  Otherwise 'name' must be the name of an existing
                directory to which all compiled files will be written.
  -prefix type  specifies whether a prefix string should be prepended to the
                emitted output files, and if so how it should be generated
                'type' value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none  do not add a prefix string
                  auto  extract the prefix from the input file: everything
                        from the start of the file to the first non-comment
                        or empty line is prepended to the output (default)
                  tag   extract the prefix from the input file: everything
                        from the start of the file to the first occurrence
                        of a comment line starting with the string
                        "TclPro::Compiler::Include" is prepended to output
                Any other value for type is assumed to be a path to a
                file that will be used as the output file prefix.
  -quiet        suppress warnings about non-existent files
  -verbose      verbose mode: messages are generated to log progress.
  pathN         one or more files to compile.
这个加密怎么用啊?

网友(2019-10-09):
引用 网友D:
附件程序 windows下安装。然后在win的cmd窗口下进入到对应安装的目录的bin下

然后操作:proccomp.exe test ...

谢谢,我从网盘下载安装tclprop,但是需要license,可否共享一个,万分感谢!

网友(2021-07-21):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直接能加密的,只有打包后再加

怎么打包后加密呢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F:
或者使用eda工具中的命令加密,encrypt ➕文件名
laker 启动页面cmd栏中直接输入 ...

大佬,laker加密后的tcl脚本不能用啊,你的可以吗?

网友G(2025-02-06):
有一个 tbc 字节码的存在。可以让你的 TCL 文本变成不易理解的乱码。 尽管某些EDA软件还未支持,早期有个TclPro1.41 工具。

网友(2025-06-12):
引用 网友G:
有一个 tbc 字节码的存在。可以让你的 TCL 文本变成不易理解的乱码。 尽管某些EDA软件还未支持,早期有个Tc ...

有linux的工具么,公司账户没有安装在系统目录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