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nsen书中的疑问

楼主(2013-01-24):
在书0141中当Vgs-Vt=0.2V时,反型系数为8.归一化的GM为弱反型的1/3.大约为4.2V-1但是在0136中又说了。弱反型时的GM为25V-1。。这就矛盾了,25的三分之一为8啊,为什么那儿写成了4.2了。

网友:
0136中提到的:“低电流时,gm/Id约为1/40mV(1/25)”可此时并非弱反啊?0136图中所示,水平轴为i,在弱反的时候,反型系数i=Ids/Idst应该更靠近左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电流时归一化的GM应该就是弱反型的时的那个。在弱反型的时候电流方程主要是扩散电流。这样才会使得Gm/Ids为定值。电流方程在左边那页的0133红色的方程就是。0141说的是弱反型的最大值,应该就是q/nkt。

网友:
这的确实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