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2lvs转换网表的问题,急!

楼主(2013-01-24):
用Astro产生的gds导入到virtuoso中做LVS,sp网表用v2lvs转换Astro输出的.v网表得到,LVS仍然报错,并且LVS的rule文件中已经加入了LAYOUT CASE YES和SOURCE CASE YES,但是debug的时候发现v2lvs在转换网表的时候出现了很多以前没有的warning:

“Duplicate port/net name "n18" found in module "top" while doing case-insensitive lookup”

top是设计的module名字,有很多行这样的warning,想问下版上的大神们有没有见过这个问题,我的LVS过不了是不是和这个warning 有关?如何解决?

网友:
加上 lvs compare case names ,

如果是要求case insensitive 比较,必须关闭这3个语句,有时候也有可能的,

就是必须忽略case 才能pass lvs,

网友:
这些warning没关系,不用管他就是了
1.首先要确定你的spice和gds是否一致
2.v2lvs时pin的连接是否正确,尤其注意bus,不正确的话v2lvs时用-v
3.用hierarchy cell 来run,reort比较明了

网友:
是你v2lvs的时候大小写他就不认大小写了,就已经错了~错的spi网表你再lvs怎么会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斑竹,我不懂~
其实问题是v2lvs的时候转换网表没分大小写,为什么要去lvs那改啊?v2lvs就已经不分大小写了才会有那个warning啊~

网友(2013-03-02):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在netlist 中有N234 , n234 两根NET , v2lvs 会认为这是相同的NET , 但是转换出来的.sp 文件会保持原来的大小写,接着在LVS 中打开大小写敏感,然后就可以了。 v2lvs 报的这个WARNING 不要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解决~不过还是谢谢了啦~

网友(2013-10-17):
    我也遇到这样个问题了,在网表里为N226和n226两个net,但是v2lvs时候却把它们认为同一根net了,而版图里面为两根net,所以lvs时候报错,这个要怎么处理啊?谢谢!

网友(2014-03-25):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5-05-04):
我觉得是wire重复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二

网友:
v2lvs的warning 基本都可以忽略 , 只要能完成就行了

网友(2015-07-30):
请问怎么用v2lvs转换网表啊,求大神们解答,先谢过!

网友(2017-05-12):
回复 楼主: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

网友(2023-09-12):
在innovus导出电路的时候用这个命令update_name -nocase  ,改变大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