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中工艺角仿真问题。

楼主(2013-01-24):
想请教下,在对bandgap进行工艺角仿真时,SS仿和TT仿,得到的基准电压结果不是太一致,应该怎么调节电路。
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写的太简单了,不一致到什么程度啊,相差个10mv以内都算正常吧
可以把waveform贴出来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仿的是基准电路,
上面是对基准输出电压在温度-40~80的仿真波形,上面的曲线是在ss下的仿真。下面的曲线是在tt下的仿真。
但是他们的基准值存在一点偏差。我的意思是怎么调节可以让他们的值尽量保持一致。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法完全一致,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网友:
可以接收就好

网友:
一般bandgap都是有trim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