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时钟域的TIG约束问题

楼主(2013-01-25):
spartan6,ise14.2。两异步时钟域一个快时钟域,一个慢时钟域,因能保证慢时钟域采样数据是快时钟域的数据肯定保持稳定,则 HDL直接描述:
      ...
  slow_d<=fast_d;   // 注:slow_d寄存器 在慢时钟域读写,fast_d 在快时钟域写,此条语句把逻辑运算后的结果传到慢时钟域的寄存器

在UCF里加上如下约束:
NET "u1/slow_d*" TNM = "sl";
NET "u2/fast_d*" TNM = "fa";
TIMESPEC TS_fa_sl = FROM "fa" TO "sl" TIG;

此约束本意是想ise 分析时序时不用分析“ slow_d<=fast_d”路径的时序,但par时ise 居然分析了这条路径的时序并报错(不满足setup)。
请问这是啥原因,我ucf哪没写对?

网友:
要不直接写成这样
INST "u2/fast_d*" TIG;

你写的方法更接近SDC的格式,如果用 synplify的话,直接在里面约束下?
define_false_path -FROM "fa" -TO "sl"

楼主:
直接 "INST "u2/fast_d*" TIG; "不行, 因为这样把快时钟域的 fast_d的路径也ignore了

网友A:
INST "u1/slow_d*" TNM = "sl";
INST "u2/fast_d*" TNM = "fa";
TIMESPEC TS_fa_sl = FROM "fa" TO "sl" TIG;

楼主:
都试过,加INST 和NET 是一样的,ISE都要分析这条路径

楼主:
对,目的是的。
楼上的约束时钟方法是行的,但为啥直接约束数据寄存器不行想知道原因

网友:
进来学习。

时钟约束不就是约束时钟么?还可以约束寄存器么?

网友:
INST "/*/u1/slow_d*" TNM = "sl";
INST "/*/u2/fast_d*" TNM = "fa";
TIMESPEC TS_fa_sl = FROM "fa" TO "sl" TIG;

网友(2013-07-12):
回复 楼主:

最近也在搞类似的问题,请教下楼主。为什么要设置TIG啊,这样怎么保证慢时钟域正确可以采到快时钟域的数据呢

网友(2013-09-05):
不知道楼主有方法没有,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9-05-13):
引用 网友A:
INST "u1/slow_d*" TNM = "sl";
INST "u2/fast_d*" TNM = "fa";
TIMESPEC TS_fa_sl = FROM "fa" TO "sl" TI ...

网友:
请教下哈,TNM TIG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