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entum端口设置求助

楼主(2013-01-25):
现仿真两个背靠背连接的Balun,1,2端为输入和输出端,3,4接地,我不清楚port端口应该怎么设置,于是采用两种方法,但结果差别很大,求大家指导!
第一种方法:1,2,3,4全用单独port,仿真结束后生成符号并导入电路图,在电路图中将3,4端口接地,1,2再接port仿真;

第二种方法:在layout中3,4分别作为1,2的参考地仿真,相当于两端口网络,仿真结束后生成符号并导入电路图,1,2口接port仿真。

大家看看,应该怎么设置端口,多谢了!

网友:
第一种,第二种在layout上并没有真实接地。

楼主(2013-04-10):
回复 网友A:
那用不用在端口打过孔到衬底呢,好像有人说momentum仿真时要注意衬底和端口是一个地?

网友(2013-05-21):
回复 楼主:

   请问 怎么把版图生成符号并导入电路图,是momentum选项中的create componen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