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命名问题~!!!!!!!!!

楼主(2013-01-25):
求助~关于DC出来的网表命名问题~
因为DC出来的网表有大小之分,所以他可以是N1和n1都出现在一个网表里面~
但是我做到后端的时候比如做lvs 的时候,在生成spi网表的时候他对于大小写是不分的,即N1=n1~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手动修改网表,替换下这雷同的地方,这样做很麻烦。
最后分析,是问题出现在DC出来的网表这儿~
所以现在就想问一问,有什么设置可以使DC出来的网表中NET的命名全部是大写或全部是小写~

谢谢~

网友:
LVS可以非常容易区分大小写:
SOURCE CASE Y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v2lvs的不行~
怎么破?

网友(2023-04-08):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