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P测试中测DAC和ADC的经验

楼主(2013-01-25):
HI ,跪求牛人指点
有没有在CP测试中测试DAC和ADC的经验,我不知道是不是pattern不对,还是测试方法不对,
纠结了好久,一直没测出来,在公司跑仿真看上去没什么问题,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在机台上就是测不出来
一直找不到原因,望请牛人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Please see raw data from the tester first. It will be linear or sin wave.

网友:
FT中测试过DAC,pattern不就是数据端相应的0X00~0XFF(假设为8位DAC),控制端加相应的信号,然后JUDGE pattern,停pattern,PMU直流两侧DA的输出电压就成了么?我是这么测的。

网友:
PMU直流量测输出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