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nout和驱动有关系吗?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3-01-25):
RT~
fanout和驱动有什么关系啊???
驱动是和阻抗有关的,可是我在lib里面关于标准单元的描述的时候却没看见关于电阻的描述,都是关于电容的描述,而且在output那一端口还没电容的描述,而且也没fanout的描述,只是在report_net的时候看到了关于fanout的描述~
所以想问问关于fanout和驱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fanout越大是不是电容越大,还是阻抗越小???

网友:
fanout反应的是一个门对后续门的驱动能力
电路的驱动能力是上一级的1/R,即是电阻的倒数,驱动能力大,说明
看过去的电阻小也说明这个器件比较大(大器件有较大驱动能了)
电路的负载能力是下一级load(电容)的总和,负载能力大,说明能驱动下级的期间就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对pin口约束的drive其实也是等效于电路里面的fan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