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下的DDR仿真

楼主(2013-01-25):
我在Modelsim中仿真DDR2的MCB的时候,运行仿真时会报如下的错误:
# ** Fatal: Error occurred in protected context.
#    Time: 0 ns  Iteration: 0  Protected: /test_top/uut/U_ddr_controller_top/U_ddr_ip/memc5_wrapper_inst/memc5_mcb_raw_wrapper_inst/samc_0/B_MCB_INST/<protected>/<protected>/<protected>/<protected> File: nofile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这里提示protected,我在secureip文件夹里面的mcb_001.vp里面也发现了:
`pragma protect begin_protected   `pragma protect end_protected等含有protected的语句,请问高手们怎么解决这个错误?

网友:
需要添加库文件

网友:
这个文件是加密了的。

网友:
hoe much time give me ,so do do

网友:
protect的是私有属性的,也就是说不同的仿真工具的加密方式是不同的,不通用,你先确认下你用的这个加密文件是modelsim的吗,不会是VCS或者mc的吧

网友(2014-01-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4-05-19):
我用的vcs 也不对
是不是不同的版本,用的不同啊

网友:
若是 XLINX FPGA 需要编译XILINX的 IP库到MODELSIM,直接在开始 ISE里面有 编译库的选项,然后修改 MODELSIM的 INI文件,然后 VSIM 里面加上 -L secureip
好像是这样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