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无源标签芯片如何做ESD实验呢?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3-01-25):
问题如下:
1、做ESD实验时,标签芯片的两个引脚一个接电压脉冲,另外一个是悬空呢?还是需要接地?
2、做ESD实验时,芯片是否可以带有天线?带天线是否会有影响ESD测试结果?
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不用带天线,基本不影响

网友(2013-03-13):
一般ESD测试,两个引脚,一个接脉冲、一个接地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6-02-24):
有同样的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