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反馈补偿

楼主(2013-01-25):
请问各位大虾:为什么在设计开关电源反馈补偿的时候,计算相位裕度是系统开环相移+360度,而自动控制原理中讲的是+180度?
                  为何要增大低频增益?

网友:
1,负反馈 增加了 180度
2,类似运算放大器

网友:
低频包括直流下的增益是开关电源的主要要求 一个直流下都不稳定的电源还能算稳压电源吗

网友:
有了这个补偿才能带载!呵呵!

网友:
增廣見聞了~~

网友(2013-10-11):
1. +180的是正确的
2. 为什么要加180. 是因为在负反馈电路中Aclose-loop= A/1+AB当|AB|=1 (0dB)的时候我们用180+angle来算出PM. 那么好,当|AB|=1, Angle=-180的时候,AB=-1。对不对?这时候才发现当AB=-1的时候Aclose-loop变得无穷大,这个回路就毁掉了。于是,我们发现我们要求的PM的真正物理意义是离AB=-1越远越好,这样我们就不怕了。其实+180是对的,+360只是补偿电路不成,在计算中会多出两个+90的相位移罢了,这个是可变的,为了方便你们计算才让你们用360的。但+180值得是与AB=-1产生的比较,是不变的。以后计算中还是要以+180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产生360相移的时候会先产生180度相移,此时的AB〉1,难道不会震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过渡中会有震荡现象,我们所讨论的控制一般是指steady state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