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ber与simplorer哪个软件做电源仿真更合适?

楼主(2013-01-25):
saber与simplorer哪个软件做电源仿真更合适?

网友:
saber is more advanced, but for top level power simulation you'll be better off with psim and plecs

网友(2013-07-02):
我只用过simplorer

楼主(2013-08-22):
回复 4# sutao1234 不知道simplorer做开关电源仿真如何?

网友(2014-04-23):
两个都好,SABER用的多些。

网友:
两个软件都好,saber对于电路级仿真比较专业,但是simplorer有个好处,可以应用Q3D、HFSS等仿真建立的基于器件、电路结构的模型,相对来说,比较贴合实际!

网友(2014-09-27):
:o:o:o:o:o:o:o:o:o:o:o

网友(2016-01-21):
各有千秋,特点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