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IC5141 USR5时,是不是要需要下BASE的三个CDROM。

楼主(2013-01-25):
如题。这几天在学习在LINUX下安装CADENCE的IC5141看了好多,发现有各种版本,USR5 USR6 BASE这些都有什么区别?
对于LINUX版本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Linux版本不要太高,否则不兼容。最好就是RHEL4. Base肯定要装的。多装几遍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是不能直接装USR5或者USR6的是吗?   另外, 这几个版本有什么区别,是相当于升级从BASE到USR3,再到USR5到USR6的吗?

网友:
1. RHEL4 is best
2. first install BASE
3. update

网友:
不用吧,最近找了个isr,没要base

网友(2014-04-17):
可以先安update,接近完成时会提示安装base

网友(2015-04-02):
是不是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

网友(2015-07-11):
学习,但是base 与update 有啥区别,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8-07-25):
不懂差别,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