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st sta自动选择wire load model

楼主(2013-01-26):
set auto_wire_load_selection false但是post sta,report design看到pt还是自动选择了wire load model,还是segment模式的。

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反标spef

网友:
要把一个auto_select_wire_model 的选项关掉。

楼主:
我已经设置过了

网友:
如果100%反标了spef,wire load model/mode都是浮云了

网友:
检查spef读入的状况咋样,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100%,98%左右吧。

    主要是闲着无聊。

    icc的timing report和pt的timing report差太多,一个path在icc里hold vio为-0.4,在pt为-10,看看差距为啥这么大呢

网友:
report下是为何有些wire没有标上sp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