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LEF和GDS产生的FRAM、CEL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1-26):
请教一下大家,LEF和GDS产生的FRAM、CEL有什么不同吗?
感谢大家的指导!

楼主:
是不是过年放假大家都回家了?怎么一直木有人回答呢?

网友:
LEF可以产生FRAM,不能产生CEL
GDS可以产生CEL

如果只要PR的话,LEF转FRAM就够了,再用其他方法merge gds即可。
如果想PR后能直接出来完整的gds,那就需要把gds也转成CEL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没有完整的gds,对于数模混合电路,DRC和LVS可以做吗?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DRC/LVS当然得做呀

只是LVS需要把不完整的这部分box掉,然后到foundry去merge

DRC的话也需要foundry后帮忙再做一遍

网友:
DRC/LVS当然得做呀

只是LVS需要把不完整的这部分box掉,然后到foundry去merge

DRC的话也需要foundry merge gds后帮忙再做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
我的意思是按您说的只有用GDS抽的FRAM做完PR之后得出来的是完整的gds,那么用LEF得到的FRAM做PR,最后导出来gds能不能直接做LVS和DRC?
还有LEF和GDS产生的FRAM、CEL在ICC的LayoutWindow中看到有什么不同吗?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LEF做的FRAM出gds后,需要到virtuoso中或者calibre中merge gds来得到完整的gds去DRC/LVS

网友:
还有LEF和GDS产生的FRAM、CEL在ICC的LayoutWindow中看到有什么不同吗?

LEF只能产生FRAM,gds可以得到CEL,这是我的理解。如果得到完整的FRAM CEL组合应该是LEF+GDS来完成。你可以找相关文档瞅瞅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F或者GDS都可以分别做成CEL/FRAM,不需要组合。我们ICC FLOW一直这么做的。一般混合芯片Analog Macro
都是GDS做成CEL和FRAM的,Memory用LEF做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单纯的lef是出不来完整的CEL的,也就是最后gds出来的是不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的您的意思了。谢谢!
貌似LEF和GDS都是可以得到FRAM、CEL的,只是用GDS麻烦一点。
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用LEF和GDS产生的FRAM、CEL在ICC里面看到的样子不同,所以很奇怪,用这两种文件得到的FRAM、CEL怎么不同?或者是我的LEF文件提取错了?我看了那个LEF文件跟其他marco的没什么大区别。

网友:
damonzhao 是对的, FRAM 是BPV的结果, 只是部分的CEL information。
LEF 里也是想要的physical inform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ICC中只能使用FRAM进行PR,所以只要确认size和pin已经routingblock之类的就可以了
CEL是为了最后出GDS时用的。

我不知道你说的不同是怎么个不同法,可以截图瞅瞅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
这是用LEF产生的FRAM、CEL:
这是用GDS产生的FRAM、CEL:
非常感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
这是用LEF产生的FRAM、CEL:
这是用GDS产生的FRAM、CEL:
非常感谢!

网友:
注意把ICC中的routingblockage或者routing guide那个layer打开
并切换metal layer看看是否忠实于gds的metal情况。

Library Data Preparation for IC Compiler User Guide 2010.03.pdf (2.52 MB , 下载次数: 255 )

其实,个人觉得如果有lef文件,用lef文件转最好。

最后merge gds就可以了,免得转的时候存在不确定因素,最终出来的gds存在不可靠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谢谢您!
那LEF抽出来的FRAM、CEL这样对吗?跟GDS抽出来的差好多啊。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F抽出来的,只要确认macro的size和pin的朝向以及各个metal layer的rbk是否正确即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斑竹 问下,starRC 提取 spf(spice format )是什么样的流程,starRC里有讲吗?和提取spef一样吗,可以提示一下不,或者贴个大概的flow脚本,求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D:

   ug里面肯定有讲,你找找看先。大同小异,应该和抽spef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2015-09-03):
回复 网友B:

    问下您关于lef+gds生成frame  我以前都是用tf+lef生成frame,看到这个帖子感觉可以把gds加进去。  我用milkway选择lef+gds后 第一步是导入lef 总是卡在这第一步 说我层不对, 我没导入map文件  是这个原因吗??? 那个库是生成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时间有点久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印象当中lef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technology lef一个是design本身的lef

网友(2018-04-24):
受教受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