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ic5141装完为什么只闪下封面,然后CDS.log窗口,之后没任何反应

楼主(2013-01-26):
怎么回事,就一个CDS.log窗口,里面也没什么内容

\o Program:  @(#)$CDS: icfb.exe version 5.1.0 10/28/2008 10:23 (cicln03) $
\o Hierarchy:  /opt/IC5141USR6/tools.lnx86/dfII/
\o Sub version:  sub-version 5.10.41_USR6.127.29 (32-bit addresses)
\o Host name (type): sunkey (x86_64)
\o Operating system: Linux 2.6.18-308.el5xen #1 SMP Tue Feb 21 20:47:10 EST 2012
\o X display name: :0.0
\o X server:  The X.Org Foundation
\o Depth of Visual (Root): 24 (24)
\o Number of Planes Used: 24
\o X version:  11.0 (vendor release 70101000)
\o Window Manager: other
\o User Name:  sa
\o Working Directory: sunkey:/home/sa
\o Process Id:  7894
\o
\o COPYRIGHT © 1992-200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o           © 1992-2008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o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
\o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o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o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o
\o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o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o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p >
\o 8-bit PseudoColor Visual is not available (default Visual option).
\o Using 24-bit TrueColor Visual.
\o The program xdpyinfo can be used to verify the Visuals available
\o for your display.

楼主:
dddddddddd!费了很大劲装完,是直接解压缩版的那种,除了在lmgrd -c license.dat 有些报错之外,其他都按照大家一般的安装和设置方法  /etc/csh.csrc和 .bashrc 里面也都设置了,也单独建了一个用户运行,libXp也安装了,就是启动后除了欢迎画面闪过后,还有那个log窗口,主界面没出来,也没有什么提示~抓狂啊!

网友:
坛子里面的安装说明看的不仔细吧。首先把操作系统装好,RHEL4,不要用RHEL5。然后就按照步骤装吧。我好像不记得有lmgrd这个步骤啊。5年前搞过,忘了差不多。但是IC5141应该是最容易装的,比Synopsys的软件都好弄。

楼主:
原因找到了,原来已经正确安装了,只是启动速度慢,把/etc/hosts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是win7 64虚拟机装centos5.8,现在icfb&可以,但是layoutPlus&,会提示几个错误
tool 'spectres' has not been registerd ,我换了2个license.dat都是同样现象,请问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3-07-28):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修改hosts?

网友(2014-10-28):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额问题,请问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怎么修改/etc/host的。我是急用的谢谢

网友:
是你的仿真器有问题,我也不是很懂,我曾经装的有三个包,后来换2个包的就能用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5-04-15):
网上的解决办法:
编辑/etc/hosts文件,在127.0.0.1行后面加上服务器名字。
服务器名字可由hostname命令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