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用过VCS MX的吗?

楼主(2013-01-26):
想将Quartus生成的DDR2 simualtion model 在VCS中进行仿真,但由于生成的controller代码中包含一个.vhd文件,vcs 不支持混合语言的仿真,所以改用VCS MX。看了VCS MX的user guide,中间包含三个步骤: analyze,elaborate,simulation。

现在第一步analyze已经用vhdlan和vlogan命令通过,

第二步elaborate的时候,根据user guide 是用命令 vcs [vcs-option] top_cfg/entity/module,还说该用第一步生成的中间文件,貌似vhdlan是生成了许多后缀为.sim 和.mra的中间文件,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我的顶层文件是例化了多个模块(.v .vhd)的Top_DDR.v文件,所以想用命令vcs -mhdl Top_DDR.v,但老报错:
   Error-[DNUUM] Discontinued Non-Unified Use Model
   The non unified use model has been discontinued. Starting C-2009.06 Beta release, you would need to use unified use model. Ckeck VCSMX documentation for more details. 但是我check了2011 的user guide,上面对-mhdl并未提及,请教一下是否有用过VCS MX的前辈,指导一下,我该怎么用?
困惑我很久了,谢谢诸位了!

楼主:
谁能帮一下,我貌似看到论坛中有人问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还是第一步的问题,应该2个都会分别编译成一个库,然后直接VCS top是可以的

网友:
MX还得区分.v和.vhd么?默认都支持吧

网友(2013-04-26):
http://wenku.baidu.com/view/1e22ba661ed9ad51f01df210.html

网友(2014-05-08):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传一个vcs-mx 软件以及怎么用的,到我的邮箱  lijun0730@126.com啊,太感激了。

网友:
看上去很复杂呀

网友(2014-06-10):
直接vcs xxx.v就行,我也没分析

网友(2016-06-21):
回复 楼主:

   第二步我这一直找不到文件或者路径,楼主有解决吗

网友(2017-11-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8-02-23):
生成的那些中间文件你不用管怎么用,只要按照步骤来就可以。
第一步:先清理环境,把生成的中间文件全部删除,避免对接下来的步骤造成干扰。
第二步:使用vhdlan编译所有的vhdl文件
第三步:使用vlogan编译所有的sverilog文件
第四步:vcs -debug top   (top 指的是顶层)
第五步:./simv

网友(2018-09-07):
现在看可以的,不知道后仿是不是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ing VHDL Procedures or Verilog System Tasks
Analysis
Always analyze Verilog before VHDL.

% vlogan [vlogan_options] file1.v file2.v

% vhdlan [vhdlan_options] file3.vhd file4.vhd

Note:

Specify the VHDL bottommost entity first, then move up in order.
Elaboration
This can be done in following two ways:
•

% vcs -fsdb [elab_options] top_module/entity/cfg

•

For –P tab flow, replace vcsd.tab with novas.tab, where novas.tab is available in:
<NOVAS_INST_DIR>/share/PLI/VCS/${PLATFORM}/novas.tab
Replace vhpi debussy with novas at runtime. That is, replace
-vhpi debussy:FSDBDumpCmd with
-vhpi novas:FSDBDumpCmd
The following is the use model:
vcs -debug_pp -P $DEBUSSY_LIB/novas.tab $DEBUSSY_LIB/pli.a
     simv –vhpi novas:FSDBDumpCmd
Simulation

% simv [run_options]

手册上的有点区别,但是按照手册没搞定

网友(2024-11-29):
makefile里 -verilog 报这个错误,改成-sverilog

网友:
Error-[DNUUM] Discontinued Non-Unified Use Model
  The non unified use model has been discontinued. Starting C-2009.06 Beta
  release, you would need to use unified use model. Check VCS documentation
  for more detai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