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压余度的理解

楼主(2013-01-26):
拉扎维的书中总是提到电压余度的概念   我不太理解  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电压余度即保证mos管工作在饱和区的最小电压,一般为过驱动电压。

网友(2013-07-26):
回去又想了想,更加清楚的解释就是输出电压所能达到的最大值与电路电源之间的差值,这就是电压余度。由于二极管连接的负载的电压损耗,输出电压往往达不到Vdd,而是Vdd-Vth,这个Vth就是电压余度,也叫做阈值损失,而线性负载或是电阻的消耗的电压余度就为0,也就是说输出电压可以达到Vdd。不知道这样解释解释清楚没有,电压余度并不是过驱动电压。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2013-09-13):
楼上貌似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根据自己的理解补充一下,3楼说的是电压摆幅上限的情况。对于摆幅下限应该同样适用。即对于保证电路处于饱和区的最小输出电压和0值电压(接地)的差。共源共栅电流镜的输出电压最小值是在共源共栅电流源最小电压(2Vgs-2Vth)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阈值电压Vth,变为2Vgs-Vth。换取的基本电流镜Vds1与Vds2的精确相等。即牺牲电压余度换取精度(折衷关系)。

网友:
楼上又进行了延伸,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2014-03-09):
3#的解释通俗易懂啊! 学习了!

网友(2015-01-28):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2016-10-24):
就喜欢通俗易懂的解释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