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LVS验证提示电容不对应

楼主(2013-01-26):
刚画版图,电路是个CML缓冲器,用assura LVS验证,提示说版图中的电容和电路图中的不对应,电容用的是smic18mmrf中的mim
求解答,谢谢!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报错

报错

版图

版图

网友(2013-03-18):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应该是assura中的设置问题,在calibre中可以跑过的。

楼主(2013-05-06):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还是没去管,用calibre跑的,哈哈

网友(2014-10-09):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原因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