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Zynq征文]Zynq使用Microblaze参考

楼主(2013-01-26):
先把zedboard的ucf文件上传上来的

第一步 先创建一个ISE工程

工程名字为MicroblazeTutor。

在这里根据自己的硬件平台进行选择对应的FPGA型号。根据自己开发习惯,选择是使用Verilog语言还是VHDL语言。

点击完成,完成工程的创建。

工程创建完成图。

第二步 在工程中添加一个嵌入式软核
如图,右键点击,选择New Source。

选择Embedded Processor(嵌入式软核),软核名字为mb_system。

点击完成。

第三步 进入软核创建向导
点击确认,进入软核创建向导。

选择PLB system。PLB系统是旧版本的软核系统,相对操作更简单一些;AXI是新版的软核系统,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研究。

按向导点击下一步。

这里会自动使用之前创建工程时设置的FPGA型号。

选择单核,下一步。

根据自己硬件平台的主时钟,选择对应的晶振频率。注意,系统时钟要选择晶振倍频后能够达到的频率。内存选择16KB。

这是系统默认最精简的内核。

通过Add Device选项添加如下图所示的外设:按键、LED、IIC、串口、定时器。也可以不要选这么多外设,添加最简单的串口即可。LED和按键只要选择1位数据位宽。

下一步。

系统内核的地址分配。

点击OK,完成创建。

第四步 进入Platform Studio操作界面
通过向导创建软核后,进入到PlatformStudio——内核开发环境。Platform Studio主界面如下图。

在Ports项中,右键点击RS232,选择ConfigureIP,对串口进行配置。这里主要是设置波特率。

选择115200。可以根据自己要求,选择不同的波特率。

导出刚才创建的软核平台。

选择Export Only,仅仅只导出平台。

Console中显示Done!说明软核平台导出完成。

第五步 返回到ISE界面进行操作
关闭Platform Studio,进入ISE界面,如下图。

右键点击mb_system,选择Add Copyof Source,添加约束文件。

在mb_system的data目录里,选择mb_system.ucf文件。将软核向导自动生成的引脚约束文件添加到ISE工程。

双击打开刚添加的约束文件mb_system.ucf。根据自己的硬件平台,修改系统时钟、串口、IIC、按键、LED、RESET对应的引脚位置。

选择mb_system,双击GenerateTop HDL Source,创建顶层模块文件。

创建完成后,如下图。

第六步 编译软核平台

选择mb_system_i,双击Export Hardware Design To SDK With bitstream,编译刚才创建的软核平台。此过程大约需要十几分钟。

第七步 进入SDK开发环境
编译完成后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SDK的工作目录。在MicroblazeTutor中创建一个Workspace文件夹,并选择该文件夹为SDK的工作目录。

进入SDK主界面。

第八步 使用SDK向导创建Hello World工程
依次点选File – New –Xilinx C Project,选择创建新的C语言工程。

选择Hello World模板,将工程名字改为Hello_World。

首次创建工程,同时需要创建一个基于之前生成软核的库文件。修改名字为Spartan6_bsp。

创建工程完成后的SDK界面图。

第九步 生成可执行文件
右键点击Hello_World工程,依次选择Run As– Run Configurations。

选择Xilinx C/C++ ELF。点击左上角的添加按钮,会自动生成Hello_Wold Debug项目。

第十步 下载C程序到FPGA上
将FPGA上电,并接上USB下载线。点击下图中标记的图标。

将Bitstream和BMM File改为下图中所示路径位置的文件。选择Program,下载软核到FPGA上。

将FPGA的串口连接上电脑,在电脑上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对应的波特率。点击下图图示中的图标,点选Hello_World Debug,将程序下载到FPGA上。

串口调试助手上若显示Hello Wold,那么恭喜,你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个基于Microblaze的程序。

网友:
并支持各种网络技术的装置技术发布

网友(2013-07-13):
ise 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2014-02-06):
要是更详细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