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电路中MOS管长宽尺寸的选取

楼主(2013-01-26):
在一篇网络文章中提到
其实在实际设计时,管子的长宽不是随便选定的,而是根据电路要求的精度,推算出设计时的随机偏离误差(offset,一般要求是三倍的协方差,有的高精度要求六倍的协方差),再由offset推出管子的长宽。一般来说,对电流镜而言,电流偏差与长度成反比,与电流的平方根成正比;而电压偏差则与管子的面积(长宽乘积)的平方根成反比。由此可以推定管子的长宽。有些高精度要求的设计,甚至会用蒙特卡罗方法来计算。

文章地址: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119505.HTM

请问各位:如何在电路中选取出合适的长、宽,来使电路达到最优,不同电路中MOS管的L如何选取,请结合具体电路类型说明。
谢谢!

书上说的L一般选取最小尺寸最小的2~5倍之类的话就不要提了。

网友(2013-04-28):
这个问题问得太广了,如果对速度要求较高则可以选取2倍左右的最小长度.如果对精度要求高可以取10倍左右的最小长度.至于宽厂比则是要由具体电路来决定.

网友A:
建议读Pelgrom的JSSCC论文,对matching和良品率的设计问题有很详细的论述

网友:
刚开始学,同样有很多模糊的地方……

网友(2013-07-04):
尺寸选择长一点的话,可以抵制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二作为开关管的话,看具体的工艺尺寸了,合理选择,这个没有具体的规定,新人。。。。

网友:
非常大的话题啊

网友:
要想有收获,不要提一般怎样之类的问题。

网友:
关注一下, 多多学习!

网友:
尺寸选取,不懂

网友(2013-08-21):
这个要说实例还比较复杂,比如AD,10bit精度,那么环路增益至少2^10以上,确定最小L,最好保守点再取大些,过驱动电压先从0.2算起,结合速度在确定GBW进而确定W/L,这时噪声或者offset不够低,过驱动电压再调;如果是高速电路还可能WL太大,那么再重新迭代……最后要是总不收敛就是AD结构问题或者工艺限制了,如果是超高性能的电路反正一两句说不清楚的,不然谁都随便做高性能电路了

网友(2013-09-26):
请问楼主为什么说 电流与L成反比与电流的平方根成正比呢?   求详解。。
电流的产生不是跟面积和Vdsat有关系么,那么跟W也有关系吧。还有overdrive电压。

网友(2013-10-28):
回复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偏差。

网友(2014-04-03):
好多尺寸的选取应该是经验吧!

网友(2015-08-28):
有没有实例讲解的啊

网友(2022-04-24):
引用 网友A:
建议读Pelgrom的JSSCC论文,对matching和良品率的设计问题有很详细的论述

你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下您提到的这篇paper吗?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3-20):
引用 网友A:
建议读Pelgrom的JSSCC论文,对matching和良品率的设计问题有很详细的论述

请问是这篇文章吗

Matching properties of MOS transistor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