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电路设计中MOS管宽长的选取

楼主(2013-01-26):
在一篇网络文章中提到
其实在实际设计时,管子的长宽不是随便选定的,而是根据电路要求的精度,推算出设计时的随机偏离误差(offset,一般要求是三倍的协方差,有的高精度要求六倍的协方差),再由offset推出管子的长宽。一般来说,对电流镜而言,电流偏差与长度成反比,与电流的平方根成正比;而电压偏差则与管子的面积(长宽乘积)的平方根成反比。由此可以推定管子的长宽。有些高精度要求的设计,甚至会用蒙特卡罗方法来计算。

文章地址: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119505.HTM

请问各位:如何在电路中选取出合适的长、宽,来使电路达到最优,不同电路中MOS管的L如何选取,请结合具体电路类型说明。
谢谢!

书上说的L一般选取最小尺寸最小的2~5倍之类的话就不要提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就跟问这个饭菜怎么吃啊,不论是鱼,虾,还是螃蟹。。。谁给说说?

网友:
希望大牛出来贡献一下啊

网友:
很好的话题

网友(2013-03-08):
我也想知道如何选择。。

网友(2023-07-25):
链接失效了呀,版主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实在是不好回答0.0,我给你把问题翻译一下:在建筑物实际设计时,砖块的长宽(其实还有类型/厚度等等各种参数)不是随便选定的,而是根据建筑的高度,架构,位置,档次,类型等等来选取。请问:如何在设计建筑时选取合适尺寸的砖块来使建筑最美观可靠,性价比最高。不同建筑中不同位置的砖块如何选取,请结合普通住宅/别墅/高层/桥梁等等不同建筑类型具体说明。书上说的一般是24cm乘11.5cm乘5.3cm就不要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