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disable_timing 与 set_false_path 差别

楼主(2013-01-26):
求助,能给解释下  set_disable_timing 与 set_false_path 有什么差别?

网友:
set_false_path只对数据路径有效。

网友:
差不多,只是写法差别

网友:
set_disable_timing 工具完全不去分析; set_false_path 工具还会分析,只是不报出来violation

网友:
set_false_path,tool还是会继续优化DRV的。

网友:
disable 是对arc 起作用的, false_path是对timing path
arc 的disable对path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2013-03-05):
set_disable_timing require less computation and memory than   set_false_path

网友:
set_false_path和set_disable_timing区别:
1. set_false_path有选择性地disables the arrival time information depending
on优先的rules;
2. set_false_path不影响constant values;
3. set_disable_timing物理上剪掉一个timing arc,所以arrival times和constant values都不能穿过arc;
4. all cases可以应用set_disable_timing到valid timing arcs。

网友(2013-08-22):
大家的分析让人受益匪浅。感觉set_disable_timing还是要慎用为好,是吗?

网友A(2014-10-29):
set_false_path是告诉STA工具,这条timing arc仍然存在,但是不用进行时序分析。
set_disable_timing 是告诉STA工具,这条timing arc在设计中不存在即使 单元库中包含这条timing ar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两篇PDF中报告的有点出入,你看下:第一篇中有一段话:
One should use caution when using the set_disable_timing command as it removes all timing paths through the specified pins.
第二篇中:

那按第一篇中所说,是不是所有经过 a和y的路径都不会进行分析,但是第二篇中说 还会对 Ext_Clk到y这条path进行分析,这是不是矛盾了呢

网友(2016-03-02):
回复 网友B:
a到y的arc被打断了,所以不去分析了,可是b到y还是存在的,所以还是分析,不知道这样对吗?

网友(2016-06-30):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2024-02-22):
引用 网友A:
set_false_path是告诉STA工具,这条timing arc仍然存在,但是不用进行时序分析。
set_disable_timing 是告 ...

学习了,  那么set_false_path 应该不影响cell timing arc的后防反标吧。  比如set_false_path -to reg1/D 。 但是reg1的timing arc全部存在,从而不影响sdf反标。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