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虽败犹荣!李娜两度受伤不放弃 遭阿扎逆转丢冠

楼主(2013-01-26):
虽败犹荣!李娜两度受伤不放弃 遭阿扎逆转丢冠
  • 正文
  • 我来说两句(7223人参与)

网友:
来源:搜狐体育
作者:陶朗加

  • 手机客户端
  • 打印
  • 字号
  • 保存到博客

视频:李娜两度扭伤坚持比赛 无缘澳网冠军

  • 转发至:

高清:李娜单手击球 [保存到相册]

  北京时间1月26日,2013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在墨尔本公园进入第十三比赛日争夺。在罗德拉沃尔球场进行的女单决赛比赛中,赛会6号种子中国一姐李娜,经过2小时40分钟的三盘苦战,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遭逆转以6-4/4-6/3-6不敌卫冕冠军赛会头号种子白俄罗斯名将阿扎伦卡,从而继2011年后再次遭翻盘遗憾屈居澳网女单亚军,阿扎伦卡则成功卫冕。不过比赛中,李娜在第二盘和第三盘决胜盘中两度因左脚踝受伤摔倒以及磕到脑袋,但意志顽强坚持完赛。

  前六战全部都是以直落两盘的方式取胜,三年内第二度杀入澳网女单决赛的李娜,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次大满贯争冠赛,在晋级历程中娜姐不仅成功复仇终结赛会4号种子A-拉德万斯卡赛季13连胜记录,同时在半决赛中更是仅丢4局的横扫前澳网冠军、去年杀入到最后决赛的俄罗斯红粉莎拉波娃。今年15战取得14胜1负的李娜也创造了个人的赛季最佳开局。

  与李娜争夺本次桂冠的是已经在墨尔本公园豪取13连胜的阿扎伦卡,作为赛会头号种子的白俄罗斯姑娘同样是职业生涯第三次杀入到大满贯女单决赛,并且与李娜一样之前的争冠赛成绩同样是一胜一负。虽然阿扎伦卡在晋级决赛之前的六场比赛中比李娜多打了一盘,不过总局数上却比娜姐少4局。在此之前,两人交手9次,阿扎伦卡以5胜4负稍占优势,其中最近4战对李娜保持全胜。不过对李娜有着积极心理暗示的是2011年法网夺冠时就是在四强战中直落两盘淘汰莎拉波娃,显然娜姐此次希望复刻这一模式,并且此前两次在大满贯赛场的对战也是以李娜全胜收场。

  第一盘比赛,李娜与阿扎伦卡都有不同程度的紧张结果以互破发球局开场。李娜开场便送出双误,并在尾局阶段接连出现非受迫性失误自己首个发球局便遭破发;不过阿扎伦卡同样如此,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尽管发球状态表现不俗,但同样是失误连连,结果让李娜立即回破。第3局,李娜在自己的发球局中轰出Ace球,并在一番拉锯过后有惊无险的率先完成保发。随后一局,阿扎伦卡也是开场便送出双误,李娜的进攻火力也渐起结果再次破发以3-1领先。只可惜随后李娜的发球局在掌握主动的情况下因为主动进攻失误2次错过局点后惨被阿扎伦卡破发。

  不过第6局李娜在阿扎伦卡的发球局继续用强势进攻应对,结果以40-0开局,虽然白俄罗斯姑娘挽救了一个破发点,但最终还是未能顶住再被破发;而之后李娜在自己的发球局没有再给对手任何机会连下四分后以Love Game强势保发从而以5-2领先。面对非保不可的压力,阿扎伦卡利用李娜进攻失误增加得以保发,并且在随后李娜的发球胜盘局中频频利用深区追身球压制,结果也完成破发将比分追成4-5。第10局,李娜在阿扎伦卡非保不可的又一个发球局虽然错过三个盘末点,但随着阿扎伦卡双误送分,李娜再次破发以6-4赢得首盘胜利,在其中一分中李娜是在比对手多跑近20米后拿下甚是提气。

  第二盘,李娜在自己首个发球局30-0开局的情况下突然失去节奏,结果被阿扎伦卡把握机会完成破发。随后一局,李娜在逼出破发点的大好局面依然未能把握住机会让阿扎伦卡有惊无险完成保发,而第三局提升接发球状态的阿扎伦卡在胶着局面下再度破掉了李娜的发球局从而以3-0领先。在被动情况下李娜并没有放弃先是破掉阿扎伦卡的发球局,又在第5局抢得优势开局,不过在此局进行到30-15时,李娜在一次救球时不慎扭伤左脚踝,不得不立即叫停比赛要求5分钟医疗暂停接受治疗,在接受喷雾剂暂时止痛并缠上厚厚的纱布后,李娜在球迷热烈的掌声中重新站到赛场,并连下两分完成保发。

  第6局,李娜在阿扎伦卡发球局40-0开局的情况下因急躁结果被赛会头号种子连抢五分逆转保发。之后李娜的发球局由于连续出现双误也面临2个破发点,结果娜姐同样折磨对手依靠稳定进攻也惊险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第8局,李娜在阿扎伦卡失误增多的情况下终于把握机会完成回破将比分追成4-4平。不过令人感到惋惜的是随后一局李娜同样失误不少结果被阿扎伦卡完成关键性破发。阿扎伦卡随即以Love Game强势保住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从而扳回一盘进而将比赛带入到了决胜盘争夺。这也是李娜在本届澳网丢掉的首盘比赛,也因此遗憾无法成为21世纪以来继达文波特(2000年)、莎拉波娃(2008年)后又一位以不失一盘的完美方式夺冠的澳网女单冠军。

  决胜盘比赛,李娜进攻失误依然高居不下结果上来首个发球局又遭破发,不过娜姐随即又成功回破掉阿扎伦卡的发球局,并在第3局强势保发后以2-1领先。本局过后比赛再次暂停10分钟,因为澳大利亚官方需要放焰火庆祝国庆,而阿扎伦卡又趁此机会要求了医疗暂停回到室内进行治疗。比赛重新开始后,阿扎伦卡的发球局第一球李娜就再次又扭伤左脚踝,并且在保护性摔倒过程中不慎磕到了脑袋,甚至连帽子都摔掉在地上,医疗师入场查询了一下害怕脑震荡,并且再次要求医疗暂停。在座位上调整了几分钟后李娜面带微笑重新回到场上,并依靠接发球直得一度逼出了破发点,只可惜未能把握住被阿扎伦卡保发,而心态平稳的阿扎伦卡随后一局又趁势破掉了李娜的发球局。

  阿扎伦卡趁势连下四分以Love Game仅用时1分34秒便强势保发后以4-2领先,这一段时间阿扎伦卡又打出了一波9-1的小高潮。随后李娜也有惊无险的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关键的第8局,李娜在阿扎伦卡的发球局中一度逼出破发点,只可惜赛会一号种子再次躲过破发点惊险逆转保发,以5-3逼近胜利。随后李娜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虽然率先拿到了局点,但却在尾局阶段连续丢球又被破发,从而阿扎伦卡以6-3赢得决胜盘胜利,进而逆转战胜李娜成功卫冕成为2013年澳网女单冠军。(搜狐体育 陶朗加)

网友:
不以成败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