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处于导通状态是是否相当于导线

楼主(2013-01-26):
刚刚想入门的菜鸟,有些问题总想不明白,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pmos处于导通状态是是否相当于导线? 在导通时,通过pmos是否会产生延时呢?如果有延时,该延时是否很小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
确切的说,应该是一个阻值较小的电阻;由于PMOS本身有寄生电容,因此一定会产生延时(当然其实导线也会有电阻和电容),不过在估算延时的时候一般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要流片而进行后仿的话,这些小延时有时反而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楼主:
   在fpga中的导线上,应该存在很多很多用于导线作用的pmos管才是,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是不是说其实是已经延时很多很多了呢?还是说,延时只是在导通时存在,当完全导通后就不存在延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PMOS导通后 可以认为是导线,但是有导通电阻Ron。

网友:
看你的需要了
一般是需要看成一个很小的电阻

网友:
通常情况下是开关,你说呢,算上内阻,呵呵!

网友:
自己仿真一下,测量一下数据,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有一定的内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FPGA中,延时是需要考虑的,尤其在时序分析中。延时始终存在,并不是说导通后就没有延时了,一般在状态翻转的时候考虑延时,比如状态从“1”翻转到“0”的时候。延时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要求延时满足一定的时序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2013-02-25):
一般是看为小电阻,延迟是很小的

网友:
一般pmos导通电阻不能忽略,一般几十,几百,几千都有
但是就延时而言,则取决于r和c
一般在芯片中节点电容为ff级别的,所以即使1000欧,其延时也是ps量级的

网友(2015-03-11):
我在用HSPICE仿真的时候,PMOS导通漏源的压降怎么体现不出来啊?

网友:
通后 可以认为是导线,但是有导通电阻Ron。